温控器的PID参数调整

楼主(2014-11-25):
现我用带模拟量输出的温控表,温度设置130度它总是过冲到140多度而且久久不下来 PID参数该怎么调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的温控说明来调。估计是你的温度上下限值没调好。

网友B:
1、你确认是不是PID模式,不是位控模式
2、你的温度是波动还是超高?
3、参数设置必须与你的设备性能匹配,主要取决于你的设备温升速度,
是PID控制啊是超高,温度还降不下来!

楼主:
是PIID模式啊,是超好!

网友C:
如果接線正確
檢視OUT値,當溫度到達設置溫度時,OUT値是上升或下降?
OUT値上升: 表示設定或儀表異常。
OUT値下降: 溫度卻持續上升,但最後會緩慢下降。表示PID有在控制。
建議將P値調大看看。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D:
这个问题两下子说不清楚的。

网友E:
这个问题真一下子说不清,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

网友F:
一般仪表都带有自整定功能的,自整定下就好了!整定的时候数值会变化大点,但是整定完成之后基本就很稳定了

网友G:
找到那个比例带参数就OK了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