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问这个要使用多少平方的线径才?

楼主(2014-11-26):
请问大家有40台冰箱同时进行长时间运行测试,额定电压220V,功率200瓦,采用3相4线供电,请问正常情况下每相电线采用多少平方的线就可以满足要求?如果考虑到停电后突然来电,全部同时启动,这个时候每相线最小要多少平方才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A:
4平方可以啦

网友B:
如果照计算呢,每相14台,合2.8kw,同时启动,照4-7倍起动电流算,最多21kw,合100a。而bv线可按1平方毫8来算,要用16平的算。但同时启不会那么一致的,所以用10平也行。最终,用线可为4*10平+6平,或4*16平+10平

网友C:
用RVV 4*6 的线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E:
四十台每台200瓦,功率八千瓦,三相平衡四平方已够,建议六平方

网友F:
二楼完全正解~

网友G:
2.5平方就够了,国标铜芯线。

网友H:
8L好相不行

网友I:
2楼正解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J:
最准确的,就是看一下每台冰霜的工作电流是多少算。用三相四线接,用国标铜线,2.5平方刚够用,建议4平方
追求卓越
请问这个要使用多少平方的线径才?
http://ymmfa.com

网友K:
200W没条线路13,2.6KW,200瓦的效率比较低,考虑到效率电流会在20A这样,放量20% 24A,启动电流瞬间不需要特殊考虑。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整体考虑.所以6平方。

网友L:
    用三线四线接总功率8KW,线电流16A左右。考虑同时起动6平以上可以了。

网友G:
看到这样多人支持2楼,真是好笑,还摆出公式,啥一平方8A,100A就16平方的线,是体育老师教的吧,启动就一瞬间的事,你以为是长期工作电流呀,要你这样算,接个28kw电机岂不是要185平方的线。如果哪个工厂老板请你去搞安装,他线都会买不起。
  • 下载积分:+1(ccy5156) 热心助人!

网友M:
    我不知这样算对不对。40台除以3相等于14台,14X200=2800W,2800除1000=2。8KW  2。8X5=15A也就是说三相各相平分的话,每一相有15安的电流,所以4平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线路长的话就要大一个级数也就是用6平方了,要是短的话就用4平方。平时多看看配电系统图的配线!

网友E:
    再次看到如此多人支持二楼真搞笑

网友N:
    2800w用6平方的线可以了,只要线路不是很远

网友O:
    2.5mm刚好够用,考虑到长期运行及启动电流等因素,用4mm比较合适!(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P:
    经济用4平方,实用用6平方铜芯线

网友Q:
    2楼的没错。
    独自漂泊

网友C:
    两相电总功率40台*200W=8000W,  三相电功率8000W / 1.732=4.6KW  4.6KW*2=9.2A 算10A   启动电流大10A*1.5=15A
    所以用RVV4*4平方,最多用RVV4*6平方

网友R:
    二楼方法是的他是二百二十伏的。所四平方就够了电流是十二安

网友S:
引用 网友G:
看到这样多人支持2楼,真是好笑,还摆出公式,啥一平方8A,100A就16平方的线,是体育老师教的吧,启动就一瞬间的事,你以为是长期工作电流呀,要你这样算,接个28kw电机岂不是要185平方的线。如果哪个工厂老板请你去搞安装,他线都会买不起。

表示不能再赞同了,我们30KW的电机也就使用10平方的国标铜芯线。
从来没说有什么状况,这一楼楼的都怎么算的?现实中都没有使用过吗?

网友T:
但凡电工基础稍微扎实的,不会在这里七嘴八舌的浪费时间了。

网友U:
考虑到环境温度和距离3*6+1*4国标铜芯足矣。

网友V:
2L的算法是错误的,没有那一个老电工师傅这样做的,不应该去计算启动电流,15L的算法还可行,最主要的是要做到三相平衡,
不然的话中性线的电流会很大的。通常实际中用6平方的线就足够了, 不论多远都行,100米也行。。。还不清楚的,就去翻翻电工手册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G:
看到这样多人支持2楼,真是好笑,还摆出公式,啥一平方8A,100A就16平方的线,是体育老师教的吧,启动就一瞬间的事,你以为是长期工作电流呀,要你这样算,接个28kw电机岂不是要185平方的线。如果哪个工厂老板请你去搞安装,他线都会买不起。

1平方是6A,启动电流7~8倍是大了点;但起动的话电流最少要算1.25倍的线径你这不知道?

网友X:
RVV4*4就OK了

网友Y:
二楼分析的很专业

网友G:
引用 网友W:

1平方是6A,启动电流7~8倍是大了点;但起动的话电流最少要算1.25倍的线径你这不知道?

看你说话就知道你是个读死书,只知道照本宣科,依葫芦画瓢的人。你知道2.5平方的国标单芯铜线可以过多大电流吗,我也不想再来回复了,这里南郭先生多。建议回答问题时先多看看书。

网友Z:
为2楼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