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4-11-26):
为什么我在触摸屏里编了位开头人,指定软元件X0,来点动步进电机,点击时没反应。

楼主:
打错字了,是编了位开关,指定软元件XO

网友A:
X是PLC外部输入的,在屏上是不能这样用的
把X换成M就行了。
自我解救
qw172365283

网友B:
触摸屏可以使用X0,但是可能已经被PLC的输入刷新扫描后再你松开后又断开了,建议使用M点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可以使用X0,但是可能已经被PLC的输入刷新扫描后再你松开后又断开了,建议使用M点使用
M输入点一下会一直转吗?PLC里面的程序要变吗?

楼主:
以上图片,我触摸屏的X0指定为点动。但是加M只可以置位,不加M点实现不了点动,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