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attachment=129111] [attachment=129112]  如图。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EPLAN做的?我比较关系这个

楼主:
CAD做的
引用 网友A:
EPLAN做的?我比较关系这个

网友B:
没有什么叫做合理,看就看多少的成本做的,上学时候机床电路毒害造成的这样吧。
第一张,有总开关了,其他电机都有热保护了,这基本就可以了。
但是最好是每个回路都有断路器,这样一个回路故障不会影响到其他回路的工作,否则就是总开关跳。
其次加热器用热继电器作用不是很大,而且加热器最好用漏电断路器。
  • 下载积分:+5(wu32u2)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指点!
    加热我之所以用热继电器主要是想让它检查缺相。我的总开关是带漏电保护的!
    电机前之所以没有分别加断路器是因为空间不够了。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叫做合理,看就看多少的成本做的,上学时候机床电路毒害造成的这样吧。
    第一张,有总开关了,其他电机都有热保护了,这基本就可以了。
    但是最好是每个回路都有断路器,这样一个回路故障不会影响到其他回路的工作,否则就是总开关跳。
    其次加热器用热继电器作用不是很大,而且加热器最好用漏电断路器。
    sonlite

网友C:
    还要加指示灯和电流表,作为监控用。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

网友D:
    加热设备加热继电器纯属浪费,是最不合理的,有那钱还不如加个温控了,220V的电机有专用的接触器,干什么用380V的,浪费

网友E:
    马达前要加断路器,起短路保护作用。
    加热器属于易耗品,最好单独加一组灵敏度高点的漏电开关,更安全,
    ,不然加热器一坏,你整个机器可能会跳。

楼主:
    请问加热断相了,怎么检测?
引用 网友D:
    加热设备加热继电器纯属浪费,是最不合理的,有那钱还不如加个温控了,220V的电机有专用的接触器,干什么用380V的,浪费

网友F:
    第一张图断路器选用正泰NS2系列的电机断路器,就可以把热继电器省下来了短路保护也有了,3.7KW电机交流接触器有点小了
    第2张图加热不需要热继电器,加热每路加漏电开关,最好用个温控器用固体继电器控制电热管

楼主:
    请问加热断相了,怎么检测?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图断路器选用正泰NS2系列的电机断路器,就可以把热继电器省下来了短路保护也有了,3.7KW电机交流接触器有点小了
    第2张图加热不需要热继电器,加热每路加漏电开关,最好用个温控器用固体继电器控制电热管

网友G:
加热器加热继没有,断相也不会跳,因为断相电流会更小,功率不足。应该考滤用其它方法来检测断相,比如加带比较接点输出的电流表等,价格也比较适中

网友H:
加热器用热继电器检测不出断相或缺相的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I:
第一张最后的那个电机接线用三相热过载,感觉怪怪的
追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