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id可以控制数字量吗?

楼主(2014-11-26):
听说用向导做很简单的,怎么弄?没玩过。我要把温度一直控制在100度 温度低了可以加热 温度高了有风扇冷却。都是接触式控制 风扇和加热丝 都是数字量输出

网友A:
在PID向导的时候选择数字量就行了啊,不要选模拟量啊

楼主:
然后怎么调节呢?PLC调节面板自动调节 是不是会自动调节?自动调节要多久?我手动不知道如何调了才会温度温度?

网友A:
是会自动调节,但是要多久这个很难说,上可以上网参考别人是怎么调节温度的PID的,搜一下PID怎么调节,就有了

网友B:
用两条PID...

网友C:
模拟量做比较,符合条件用数字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