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TIA软件与S7 1200下载程序

楼主(2014-11-26):
该做哪些设置,我连接不上,

网友A:
看一下你选择什么下载程序啊

楼主:
选择什么下载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attachment=129148] [attachment=129149]

楼主:
为什么我PCPG接口找不到inter这个选项啊

网友B:
PLC型号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C(2015-01-14):
接口类型,和子网接口,PC接口这些都要选对!

网友D:
你用的是虚拟机还是主系统?PLC网址分配和PC有没有在同一个局域网内?这些都要设置好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