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LDP X0  SET Y0
LDF X0 RST  Y0

LD X0 OUT  Y0

区别在哪?哪个有优势?分别是什么?

网友A:
有区别,SET RST可以多次使用,直接输出就不会这么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SET RST可以多次使用,直接输出就不会这么灵活

嗯,就是见别人很多程序都用OUT,然后用很多连锁限制,这是在考虑什么么?扫描周期时间?还是其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见别人很多程序都用OUT,然后用很多连锁限制,这是在考虑什么么?扫描周期时间?还是其他?

用在除錯的時候,當誤動作時 :
OUT -- 因為只有1個點,因此檢查连锁限制,比較容易除錯。
SET  RST --因為點數可能多,除錯比較困難。
尤其是當程式大時(成千上萬行)

但這不是絕對,要看應用場合及個人書寫風格習慣。

网友C:
LDP 表示一个脉冲上升沿的常开触点与左母线连接,LDF 表示一个脉冲下降沿的常开触点与左母线连接
sonlite

网友D:
    生命的意义只在乎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