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中做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4-11-26):
现用ZG2测量物体直径通过RS-232C电缆与外部西门子200plc进行自由口通讯。由于精度很高在1秒内需向plc发送10个测量结果。字符格式是ASCii码。在plc中程序该如何编写?是否使用中断程序。如果使用中断程序中应该写那些内容

网友A:
传感器是否支持主动上传模式?如果支持那就一直上传,PLC就一直接受处理

楼主:
与pc机支持自动输出模式。与plc支持指令相应模式不支持自动输出模式

网友B:
用PLC的通讯接收指令,设好波特,就可以了,不过线要是pc转ppi的

网友A:
没有与PC和PLC之分,你把PLC当PC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通讯已经能够建立了,应为这段程序是高速数据传输,1秒内要收取10个收据,需不需要用中断程序,如果要用。中断中应写入哪些内容?

网友C:
应该没问题的...在发送读请求完成后开启中断,,在中断子程序里执行读指令....再利用串口空闲标志发送读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