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伺服停位不准

楼主(2014-11-26):
伺服为东元的伺服,加了减速器,1:5的,现在伺服走完脉冲后定位不准,伺服是往复运动。
现在是定位不准,然后我靠传感器让他停下,现在不能马上就停,过冲,速度也就900多转.
请大家传授经验,刚性和增益也试过了。
有人说,伺服必须停顿间隔一个时间后才能再启动
如果执行完一个动作我请一次CLR端口,会不会对定位不准起作用。(新添加)

网友A:
肯定过冲,PLC反应有时间的,除菲你减速,所以见传感器不是很好,还是走位置吧,看看伺服里面收到的脉冲跟你发的脉冲数是不是一样,找到原因

网友B:
可以试一下吧减速时间提高

网友C:
1.脉冲输出结束信号M8029后面 给个定时器延时0.5s.然后用定时器来启动下一步动作
2.用伺服驱动器的定位结束信号来启动下一步的动作

网友D:
还有是伺服的功率会不会过小?

网友E:
要提前减速的,然后最后再定位。一下子谁也停不下来。

网友F:
[attachment=129204]
我一直使用这种回原点方式
“如果执行完一个动作我请一次CLR端口,会不会对定位不准起作用”
如果是PLC发脉冲的 完全没作用 只是清除伺服上面的数字而已
伺服回原点 需要减速 你可以使用图片上的方式
把伺服监控屏幕调试成监视上位机脉冲数 模式 多回几次原点 记录上面的显示的数字 比较
伺服定位完成后 需要等时间?
做过排线机的朋友就知道 伺服一直是来回运动的 中间的间隔时间只是PLC硬件的极限而已(一般延时一周期)
当前前提是你伺服的速度环 位置环 参数调整OK

网友G:
同意3楼方法

网友H:
检查一下是否有脉冲丢失、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