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曲线

楼主(2014-11-26):
松下的PLC 只有梯形加减速 想用算法做S型加减速 有谁做过类似的工程 可以指导指导吗?

网友A:
换PLC吧,光PLC那十几毫秒的扫描周期,写出了算法又怎么样?
我看了别人有用松下plc做出了S型加减速曲线的 效果还不错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松下或者三菱的怎么做s型加减曲线

网友C:
将这个"S"分成多段连贯的PTO.....

网友B:
学习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