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三菱PLC与台达VFD-B变频器通信校检码问题

楼主(2014-11-26):
正反转,停止没问题。改频率通过人工计算校检码也可以,现在是程序计算校检码写不出来,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校验?CRC还是别的BCC,CCD等

楼主:
偶校检,和求反加1

楼主:
LRC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校验?CRC还是别的BCC,CCD等

网友A:
程序可以利用变址,编LRC效验

网友B(2014-12-28):
別傷腦筋,台達PLC編程軟件WPLSOFT2.38的說明欄有輔助編輯器有CRC,LRC產生器可應用,把字串輸入校驗碼就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