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64M扩展

楼主(2014-11-26):
非常菜的菜鸟一枚,求助各位大侠:
FX-3U-64M 32个输出点位都用完了,现在要加入一个扩展模块:FX2N-8EYR,但基板都被占完了,请问扩展模块怎么加进去?FX3U-64M连了3个FX2N-2321F模块,扩展的FX2N-8EYR直接连第3个FX2N-2321F就可以了吗?

网友A:
FX3U-64M的右边,有一个小盖子,打开后有个插口。
FX2N-8EYR上有一条线,线上有个插头。

楼主:
FX3U-64M连了3个FX2N-2321F模块,扩展的FX2N-8EYR直接连第3个FX2N-2321F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可以的。FX3U可以装多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