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西门子200 通过WIFI信号连接工控机

楼主(2014-11-26):
大家有做过类似的项目的,怎么个实现 ,需要什么硬件支持

网友A:
值得研究,我个人思路:首先给CPU添加以太网模块,然后增加一个带AP功能交换机或者路由器,(将本地连接和无线连接在一个网段里),这样就工控机在接受无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