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6):
比如说有一排输送机数量20台,现在在第二台位置人工检查出报废品后进行确认,如果下一个也是报废品再次进行确认。

现要求报废品经过剩下的18台输送机后在最后一台上能识别出来。

现在怎么通过PLC能简单、准确地知道最后一个是不是报废品

QQ1300290132

网友A:
那就是左移指令,如果你有个通过按钮和报废按钮就更好处理了

网友B:
计数也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左移指令,如果你有个通过按钮和报废按钮就更好处理了

移位指令有点不太好处理,比如说中间任意位有两块报废品,前面一块报废品输送走,
后面一块报废品还没有输送,但前面报废品移位后,后面的没有输送也跟做移位了,
这样报废品跟踪判断位置会出错
QQ13002901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也可呀

计数好像也不太好处理,尤其是输送台多的时候
QQ1300290132

网友C:
用条码扫描仪和PLC通信,能保证所有产品的唯一代码。

网友D:
这个用条码来识别,很多废品不是外观上的。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E:
计数加左移位可以实现,具体的要看你的工艺要求。
做过相似的设备。

网友F(2014-12-30):
用字移位先入先出指令

网友G:
加条码扫是最可靠的,祝你好运!

网友H:
赞同7楼的看法,可以达到功能!

网友I:
移位指令要看是多少位的指令,如果只是8位和16位的话不能直接控制的,这就和硬 件底层软件相关,如果利用移位指令的溢出数据做触发条件,做为下一级移位触发源,是完全可以进行,理论上是可以20个或无限个数的,但实际是否可运行这么多,我估计有困难,最多的时候我运行过16个类假这样的移位字12个,结果扫瞄时间番N倍了

网友J:
可以在每个废品的固定位置用颜色做一个记号,然后在最后一条流水线上用颜色传感器检出就可以了

网友K(2015-02-03):
如果是西门子200的可以使用SHRB 位移位寄存器指令很容易就可以解决
永远年轻

网友K:
如果是西门子200的可以使用SHRB 位移位寄存器指令很容易就可以解决,最多可以移动64位(左移或者右移)
永远年轻

网友L:
你的输送机构有托盘之类的么?有的话直接根据托盘编号来确定可以么?

网友M:
数据传递,在转换输送机时,将上一台输送机的数据传送到下一台输送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