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485通讯求助~!!!

楼主(2014-11-26):
各位大侠:
我有一个 RS485的读卡器 波特率:9600 校验位:N 数据位:8
需要用FX2N+485BD进行通讯
程序如下: [attachment=129153]
这个程序无法通讯,RST M8123 常ON,请各位大侠帮忙给修改一下~!!!!!!!

楼主:
还想问问
这个表 有什么作用啊?着这样天填吗?
[attachment=129154]
那个 控制线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RS指令应该是沿触发的,仔细看看说明

楼主:
触发??需要有x信号或m信号控制?

网友B:
设定了D8120 就不需要设定参数里面的通讯设置了 要改回默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发??需要有x信号或m信号控制?
没有看见M8122.

网友C:
没有命令发送M8122,也没有看到要发送的数据,建议确认发送数据及执行命令发送

楼主:
我只通过RS485来读取外部信息,不需要向外部发送指令
是不是就不需要M8122了啊

网友D:
30步能把通信写完,也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