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炉运行抖动求助

楼主(2014-11-26):
我们车间有几台平面烤炉,有时不锈钢输送带在运行时会一抖一抖的,怎么也调不好。驱动就是变频器带马达和减速机,不知大家有没见过。求提个建议。

网友A:
为什么抖,是电气原因还是机械原因?先搞清楚。或者减速机齿轮磨损,

网友B:
这个属于机械故障,重点检查

楼主:
对就是机械故障,而且就是网面的原因。但不知怎么改善才好。

网友C:
链条爬行 看看张紧机构

楼主:
对就这问题解决啦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