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来编程

楼主(2014-11-26):
PLC仿真软件_Mu840nv773

网友A:
前两天人家不是给你写了一个程序么,你根据那个程序再扩展一下就可以了。
当时人家的程序是针对:
PLC内通过编程产生一个周期为 40ms的 ON/OFF脉冲,设置计数器,每个脉冲的上升沿计数 器值加 1,计数器计满 16后复位
有了第一台的例程,那么第二台不也类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