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老,学到老

楼主(2014-11-26):
大家好,小弟在一机器上的三菱PLC里看到一个指令,不知这个TZCP是什么指令?怎么应用???原编程里是M8000| |----[TZCP   D160   D150  D43  M73]
追求卓越

网友A:
时钟数据区域比较:
将上下2点的比较范围与以源代码为起始的3点时间数据进行比较,并根据其大小范围,将3点从目标中设为ON/OFF。

这类问题,建议看看手册。有详细的解释的。或者看软件的帮助。

网友B:
看看手册吧,手册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