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用普通接近开关测速问题

楼主(2014-11-27):
用普通接近开关测速,接近开关响应频率是400HZ,电机用变频控制,最高50HZ,响应速度够不够呢

网友A:
400转以下才能测的准。

网友B:
要看电机旋转一圈接近开关所采集的脉冲数n以及电机在50HZ时的转速v(r/min)。最后v*n/60的值只要低于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就OK了

网友C:
不要用普通接近开关测速
响应频率是400HZ发梦吧,换成有专用的测速开关吧!

网友C:
换成有专用的测速开关吧! 响应频率可过千以上

网友C:
用编码器也可以

网友D:
要计算出你的码盘在最高转速时每秒返回的脉冲数 不能大于开关的响应频率 就是要小于400

楼主:
编码器上面是标注400HZ,不能能不能用?

网友C:
编码器上的是转一圈400个脉冲

网友C:
是编码器输出信号

网友C:
1:1传俤时,电机为1440转/分钟时,编码器就输出1440X400个脉冲/分钟

楼主:
刚才说错了,光电开关上写响应频率是4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