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传输距离70米以上应该如何解决?O(∩_∩)O谢谢了!

楼主(2014-11-27):
编码器传输距离70米以上应该如何解决?O(∩_∩)O谢谢了!

网友A:
走现场总线

网友B:
加缓冲器

网友B:
或现场加PLC再用RS485传回去

楼主: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从经济上面考虑一下?O(∩_∩)O谢谢了!

楼主:
编码器有4-20AM模拟量传输的,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这样的系统就该用大型系统用现场总线,用ethrtcat总线

编码器传输距离70米以上应该如何解决?O(∩_∩)O谢谢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