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7):
[attachment=129189]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是西门子200PLC的C12计数器莫名奇妙的不计数了,搞了大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程序介绍:一个CPU226的PLC,0号通信口连接的是托利多的称重仪表,自由口通信,1号口连接的是维纶通的触摸屏,由于长时间的动作,Q1.1点烧坏,然后将程序中的Q1.1替换成了备用点Q1.4。替换后所有的动作都正常,奇怪的是程序中C12怎么不计数了?C12就是计Q1.4的动作次数,我看PLC的Q1.4也输出没有问题,程序中的这个C12就是死活不计数了。就换了一个点,怎么就不计数了呢。我试着用软件强制了一下Q1.4点,Q1.4怎么不导通?C12也不计数。。我又试着强制了一下Q1.0,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后面的C8计数值就加1了,没问题。

为什么C12就不计数了呢???真是奇怪了,程序自动运行Q1.4输出不计数,软件强制Q1.4也不计数。。。我发现不同的就是强制Q1.4时监控为状态没有蓝色的导通符号。强制Q1.0怎么就有蓝色的导通符号。。但是这2个点我强制时,PLC的输出点都可以动作。

这是怎么回事呢,望师傅们看看,是PLC坏了,还是程序不好,原先程序计数是没问题的,就是把烧坏的Q1.1点换成Q1.4就不计数了、、下面我用软件强制Q1.0和Q1.4时状态截图。

[attachment=129190] [attachment=129191]

网友A:
你看一看有双线圈

楼主:
感谢前辈,程序中没改之前已经使用了Q1.4,我现在把Q1.1替换成Q1.4就确实存在了,双线圈输出的问题了,唉,观察的不够仔细,谢谢了。

网友B:
计数器用重复了吧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