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5A芯片外部信号高电平启动测试是什么意思,高手围观下嘛

楼主(2014-11-27):
[attachment=129195][upload=1] [upload=1] 这有个测量仪器,芯片型号是2815A,具体就是测试一个东西是否合格。我只要不合格信号传给欧姆龙CP1E-N60DT-A,电路图里说了句8#--启动信号高端(外部信号高电平启动测试),这个是什么意思。不太懂。
QQ76214024

楼主:
[upload=1]
QQ76214024

网友A:
这个还不好理解,就是说你这个芯片要那个端子输入一个正电压才开始工作,平常是0v,所以你这个芯片有个接口电路跟这个脚相连,机器要工作就那个脚变为正电压,平常是0,咋这样的问题都不懂呢。
下载积分:+1(hengliang289)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啦。主要是看电路上有个24V脉冲,就有点迷惑。
水平有限
QQ76214024

网友B:
8#--启动信号高端为+24V与7#的电源0V构成光藕P521的工作回路,在电路有启动信号来时8#有最高+24V的方波电压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楼主:
那就是说,我给8#和7#持续供电24V,就可以持续测试了吧
QQ762140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给8#和7#持续供电24V,就可以持续测试了吧
那应该不成,因为这个测试肯定要多次启动,停止,要不然它咋发的是脉冲,不如直接搞个开关。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网友B:
24v正脉冲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B:
占空比应该是50%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B:
方波发生器,pLc和pNp的编码器能提供此类信号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C:
是5v吧?附议2楼,平常用的光耦隔离板也经常这样标注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D:
拉高有效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楼主:
楼上的各位高手们,这个24V脉冲具体怎么实现。要加什么其他设备,或者直接用PLC编程输出方波脉冲?
QQ76214024

网友A:
你那个9脚db头是接哪里呀,图片看来,应该是你那被测试的机器提供脉冲呀。你提供的图纸和资料不全,不好帮你分析。

楼主:
这个项目已经做完了,这里感谢一下楼上的各位大哥们的热心帮助啊。那个仪器电路图上所谓的24V脉冲信号开启测试,其实就是7#直接接DC24V的0V,再用PLC输出24V正信号给8#,7#8#有24V电压了,仪器就启动测试。 然后就是,7#8#如果保持电压,仪器就保持测试,如果没有24V电压,就停止测试。
QQ76214024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好理解,就是说你这个芯片要那个端子输入一个正电压才开始工作,平常是0v,所以你这个芯片有个接口电路跟这个脚相连,机器要工作就那个脚变为正电压,平常是0,咋这样的问题都不懂呢。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