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控制10个步进电机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4-11-27):
要控制10个步进电机用个么方案,10个电机不同时动,信捷是有一款,但是还有很多I/O点。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可以用keyence KV-1000的PLC,两个四轴定位模块和一个64点的输入、64点的输出模块足够了。而且keyence的软件很好用的。

网友B:
看你的工艺要求,定位精度不高,不同时启动时间间隔大,可以用FX3U +继电器切换搞定

网友C:
用信捷的吧,一台点数不够就用两台,然后485连接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D:
三菱Q或L系列

网友E:
买一块运动控制板卡吧

网友F(2015-04-13):
既然不要求同动的话,那就简单了楼主可以考虑 KJ控制器 ,有伺服子卡、步进子卡、IO子卡可选择搭配,将需要控制的轴数和IO点数进行有效搭配,不存在浪费现象,编程超级简单,并且有自己的人机界面,楼主可以了解下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