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2 PLC和MT works2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4-11-27):
works2 PLC软件安装后不能使用,新建工程后显示(可能是存储空间不足或系统不稳定,因此无法执行操作。请结束其他应用程序后再次启动GX works2 或重新安装GX works2。)已经安装了几遍了,还是不行,以前是装过的,可以用的!
MT works2软件安装后不能使用,无法保存,窗口提示程序异常终止。也是安装了几遍了,还是不行,以前也有装过,请假各位高手,是电脑少了什么文件,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需要系統還原或者是重裝系統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我判断也是系统出了问题,哪天抽空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B:
话说别什么软件都装C盘呀!

楼主:
重装了系统,所有软件都正常使用中,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