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如何测量速度的?

楼主(2014-11-27):
在使用三菱plc的spd指令测速度时不知道应该选用什么样 的接近开关?有用过的或者知道的麻烦告诉下,或者有别的测量方法麻烦有用过的说一下,测量每分钟大约300到400转

网友A:
搞个编码器,方便简单,呵呵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B:
用编码器吧,一秒钟速度到7转,对你的接近开关也是一个要求。

网友C:
用编码器最方便了,要是必须用接近开关,选响应时间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