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 BFM#28 中M30表示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11-27):
FX2N-1PG控制伺服马达的BFM#28中的M30表示什么状态啊,手册上也没有,哪个大侠帮忙解答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需要学习解码指令、mov指令、二、十六进制等知识,

楼主:
手册上介绍到BFM@28的M28,但M30没有介绍到了,我百度也没有相关的知识,烦请大哥指示一下,谢谢。

网友B:
不知是不是你读#28参数运行状态显示

网友C:
这个是模块的缓冲地址,就是用来操作模块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