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4-11-27):
请问各位三菱有没有以下这样的情况
D0(0--100)
M (0---100)
就是D0=0与M0是等价的关系,D0=1与M1是等价的关系(D0的值与M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M0的触点可以直接用D0=0来表示,这样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是否可以用程序写出来呢

网友A: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编码译码指令

楼主:
哦,谢谢我就是在C语言里用习惯了,三菱PLC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B:
M是位的D是数据存储的!!d的一位能和M的等价!!

网友C:
M Device是位运算,D Device是储存数据的。

网友D:
[bmov k4m0 d0 k25]

网友E:
当然可以 BMOV D0 K4M0 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