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这图X1-Y1-Z1左边是空心圆,右边是实心圆,区别在哪?小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空心的表示通过端子连接,实心的不是端子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心的表示通过端子连接,实心的不是端子连接。

这样讲法合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的表示通过端子连接,实心的不是端子连接。

这个就是九线双星正确接法么?

网友C:
一楼,赞一个

网友D:
有的可拆卸点用空心表示(查故障方便),实心点表示不能拆开。分析原理时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