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来读取伺服马达当前的扭力大小

楼主(2014-11-28):
你好,
三菱PLC。台达A2的伺服,要读取伺服的扭力,要通过什么方式硬件和软件都是要做什么准备?
之前已通过2DA模拟量控制扭力的大小,让伺服来拧紧塑料螺母。
之前发的主题帖为什么被删了
下载积分:+1(yuyanfu) 真诚感谢!

楼主:
为毛把我以前主题帖删了

网友A:
扭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传感器
485通讯可以么、
扭力传感器是不是很贵啊

楼主:
求帮助啊

网友B:
1.台达伺服驱动器支持RS-232/RS-485通讯;
2.台达伺服驱动器与PLC通讯可以采用RS-485通讯;
3.PLC配备一个RS485模块,随时读取驱动器地址中的数据;

网友B:
QJ71C24N或QJ71C24N-R4模块都可以的。

网友C(2015-01-23):
能不能用模拟量监视来做呢

网友D:
我来看方法的

网友E(2015-03-23):
伺服电机的力矩会以电流信号反馈给驱动器。用RS232或者RS485,或者用以太网。

网友F:
通讯读取参数,或者加传感器。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

网友G:
盐视电流 额定电流和额定转矩成正比
t=9550p/n

网友H:
这机械我做过,台达伺服用的是FX3U-485ADP-MB 如三菱的伺服直接用的485BD 完整程式都有!

网友I:
用485控制可以的,我就用台达plc控制A2,读取很方便

网友J(2015-04-25):
伺服电机的力矩控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