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各位大神,小生今天在公司修理机器时,发现之前由于一直用小轴径的盘在放线,所以速度一直很稳定,但今天由于所用的盘轴径比较大,这样一来,放线的速度就相对比较慢,拉杆上下摆动厉害, 频率在5HZ上下浮动,针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请各位大大支招啊!

楼主:
使用小盘的放线盘,和我大盘的净重差不了多少的,相差25公斤这样,我的电机5.5KW,我估计小盘能跑,绝不是力矩不足导致的!各位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设置一下变频器输出电压试试
增加输出电压?使电机转快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变频器输出电压试试

电压高一点能跑快?你还是把参数“自动转矩提升”设置高一点,还要设置成转矩自动

网友C:
变频电机本身低速低扭矩时候 就有不稳定性,建议加装减速机(提高减速比)再把电机速度提上去这样稳定性会好些的。

网友D(2015-01-27):
改变模拟量最大电压输入对应的最大频率,频率改小

网友E:
你的电机上加编码器了吗?是不是卷径计算已经做好,你现在换的盘打乱了以前的计算方式,造成现在的结果?最好是把你现在机器的状况详细说明一下,例如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F:
转矩不够,重新设置自动转矩提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变频电机本身低速低扭矩时候 就有不稳定性,建议加装减速机(提高减速比)再把电机速度提上去这样稳定性会好些的。

网友H:
引用楼主haoyuecl于2014-11-28 10:08发表的 轴径变大后,变频速度不稳,上下抖动厉害 :
各位大神,小生今天在公司修理机器时,发现之前由于一直用小轴径的盘在放线,所以速度一直很稳定,但今天由于所用的盘轴径比较大,这样一来,放线的速度就相对比较慢,拉杆上下摆动厉害, 频率在5HZ上下浮动,针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请各位大大支招啊!

請問
        1.大 小軸盤的直徑大小差多少?大 小滿盤重多少
        2.這是原機構,就有嗎?大小軸盤
說說A.比如說運動員跑100M跟400M的跑法不同,含物件總盤重是不是當大盤內物件到達小盤的滿盤外徑即正常
        B本身設計就有大小盤嗎?如是再來考慮改變頻器或減速機
          如當初設計小盤修正量為50~25轉 現在大盤的修正量為破百轉
          要改機構跟變頻為好
         不知您那啥牌變頻器 如果是西林W系列的改k2值改變大小即可改善

网友I:
调整PID参数

网友J:
一个问题就可以回答出那么多的知识,真不错哦!值得学习
独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