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D15和D17都是从触摸屏中输入的数值,就是数值的上下限,但程序进行运算时候,D17无异常!D15程序上下不一样?
非常困惑?求专家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A:
请上图,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数据地址重叠。

例如使用了D15,然后又有32位数据使用了D14,此时发生了数据重叠。

Good Luck~
我两台一样的设备,程序也一样!一台正常,一台异常!我把异常内容添加了图片!请帮忙分析!D14指令没有使用!

网友B:
你有没有看见下面的图D16有9000的数,上面的图D15是32位(D15 D16)
非常感谢,问题得以解决!
  • 下载积分:+2(zhf314033061) 您的回答,完美帮我解决 ..

网友C:
    D15是32bit,D16不能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看见下面的图D16有9000的数,上面的图D15是32位(D15 D16)

    是呀,仔细看看,还有就是你说还有一个同样的程序正常使用??
    两台一样的设备,我没仔细看,一个是16位运算,一个是32位的!可能之前就有这个问题!没被发现!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