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震动异响

楼主(2014-11-28):
今天维修冲床机械手,伺服控制系统6轴突然发生异响震动。调整伺服参数数据后震动减小,用伺服调整正反转运行可以,但是回归原点时伺服报AL。51警报。

网友A:
通常3个可能
1,机械问题
2,调伺服增益
3,电机编码器故障

网友B:
1调伺服增益
2负载
3马达主线《注意相序》
4编码器线
5马达和驱动器

网友C:
1.机械问题(同步带,丝杆,齿轮)
2.转矩惯量
3.重新计算负载
4.重新调整增益

楼主:
嗯,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调整伺服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