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模块求助

楼主(2014-11-28):
QD77MS16模块,以下几个地址是是干什么的啊?求指教
U8\G1551.0 ,U8\G1651.0,U8\G1751.0,U8\G1851.0
[attachment=129239]

网友A:
你这个不是MS16的 应该是MS4的 这个是伺服0N/OFF指令
精通三菱,欧姆龙,西门子,Beckhoff,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MS16的 应该是MS4的 这个是伺服0N/OFF指令
确实是MS16,如下图
lvhonjun

网友B:
把程序传上来看看啊,
lvhonjun

网友B:
从你的系统配置看,都没有U8的模块啊,最多到U6

网友C:
建议你看说明书!

网友D(2015-02-11):
楼主项目成功了吗?我有个同样的项目请你编程调试行吗?

网友E(2015-06-07):
可否发程序我参考一下,因为我也正在做这样的项目,第一次用这个很头痛

网友F:
你上頭的型號MS16,其實也能改成MS4阿,不見得要一樣的,
不能太想信上面的型號,要對現場的型號才是最準,u8的模組你的圖也沒有截到,沒辦法告知對不對啊!!

网友G:
有图有真相

网友H:
希望只将轴1 保持为伺服OFF 而将轴1 以外进行伺服ON 时,在轴1 的存储缓冲存储器地址中写入“1”后,
将所有轴伺服ON[Y1]信号置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