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特殊内部继电器R9018, 0.01秒时钟脉冲继电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4-11-28):
为什么将PLC的系统寄存器设置中的时间设置内的固定扫描时间设置为10毫秒时,R9018有时不工作。
下图是固定扫描时间设置为10毫秒。
[attachment=129240]
下图是固定扫描时间设置为0毫秒。
[attachment=129241]
[attachment=129242]

网友A:
所谓上跳沿是上次扫描是0而这次扫描为1,才有上跳沿。
扫描周期固定为10ms后,就得不到R9018的上跳沿了(每次扫描都是0或者都是1),加1指令当然不执行了。
按你的程序,必须扫描周期小于10ms才行。
其实为了对0.01秒累加,直接用计数器C对R9018计数就行,不需上跳沿。也不必固定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