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手动调节步骤?

楼主(2014-11-28):
大概要多久?

楼主:
我的是控制温度的 如何调节参数 ?如果实际温度超过给定温度该调节哪个?

网友A:
你的控制器是否具备AT功能,就是自整定功能,如果有启动这个功能系统会按实际情况自动整定一个PID参数。
西门子200PLC SP4版本后也都具备自整定功能了。

楼主:
自整定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