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电液比例阀---可以任意设定压力吗

楼主(2014-11-28):
各位同行你们好,本人最近接一液压站的活,要求通过触摸屏可以任意调节压力,比方说,我这次操作需要3MP的压力,下次操作需要5MPA的压力,可以通过调节触摸屏就可以实现,我没有接触过电液比例阀,不知道怎么去用,请各位指教,指教,客户要求我做液压站和电气控制的

楼主:
可以用电液比例阀的溢流阀吗,还是用换向阀

网友A:
纯数字量转模拟量

楼主:
我今天去做液压站的问了问,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价格有点高,一个电液比例阀的溢流阀就1万多,人家老板给的方案是,触摸屏加PLC加放大器板加溢流阀,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B:
PLC模拟量输出就可以 不要什么放大板

楼主:
今天我就试一试,谢谢各位

网友C:
不知直接控制油泵电机速度如何那

网友D:
开环是不行的,上午是压力是对的,下午就不对了,因为油温上升了,油粘度变稀了,压力下降了

网友D:
这个很难做,不是我么想像中把数字量转成模拟量就行了,要考虑温升、阻尼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难做,不是我么想像中把数字量转成模拟量就行了,要考虑温升、阻尼等
确实,比例阀+放大板开环控制会出现这个情况,要准确的话,要用带反馈的比例阀,我用过阿托斯的带反馈的比例阀,但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到达目标压力后压力会一直在波动,估计是PID参数没调好,好烦

网友F:
这个很好实现的国产压机上都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