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三菱变频器,三个如何实现同步调速。精度高。请大侠赐教!!!!!

网友A:
485通讯,
加,旋转编码器反馈

网友B:
第一个是母电机,第二个是第一个的子电机,但是第二个的母电机,第三个是第二个的子电机 ,编码器反馈各自速度,;第一个做开环就行,第二个做闭环控制,第三个做闭环控制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模拟量并联

网友D:
    二楼高见,再此基础上,做运动控制,可以精确到mm.

网友E:
    买带PG卡的变频器 通讯给速度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母电机,第二个是第一个的子电机,但是第二个的母电机,第三个是第二个的子电机 ,编码器反馈各自速度,;第一个做开环就行,第二个做闭环控制,第三个做闭环控制

    简单搞个图来说明下。。
    没怎么看懂你说的。。。。。。。
    谢了

网友G:
    1:主从传动
    2:编码器反馈
    3:通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