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8):
我用普罗菲斯编程软件在上传工程文件的时候后出现注册表要输入密码 但我问工程师 没有设置密码直接上传就可以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怎么我才上传画面

楼主:
附程式请大家帮忙看下
附件: 301加历史报警.prw1234.rar (128 K) 下载次数:55

网友A:
請問樓主你是要將1樓的附件傳到人機中去嗎?你在傳送的時候點擊的如附圖中紅色方框內的那個圖標?

楼主:
是的啊,点击的是发送指令 在传输过程中出现 注册表 请输入密码我不知道密码的 令在传输设置哪里有个更改密码 但工程师说没有密码的请问怎么解决啊很着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点击的是发送指令 在传输过程中出现 注册表 请输入密码我不知道密码的 令在传输设置哪里有个更改密码 但工程师说没有密码的请问怎么解决啊很着急

你的人機在進入到離綫模式時是否需要輸入密碼?

网友B:
普罗菲斯软件我有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