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有偿帮助

楼主(2014-11-28):
FX的如何写入[MOV H0067 D8120] 为什么H0067在程序里默认为H67。高手指教,可以是有偿的。QQ:842587507

网友A:
h67 等于 H0067 上面指令没问题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网友B:
这就是格式呀,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C:
正常的指令
设定通讯格式的
认真看手册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