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调试软件的USB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2014-11-29):
厂商给的安川伺服电机调试软件,结果这个USB驱动安装不上,厂商的电脑能装上,USB线一样的。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检查是不是你的系统版本问题!

网友B:
32为驱动不能在64位系统上安装

网友C(2015-05-0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windows無法自動找到驅動路徑 (你的作業系統的驅動自動更新被關閉)
你點選那裝置更新驅動程是 在你電腦安川調試軟件下驅動資料更新驅動即可
windowos 7有些驅動向下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