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列位置控制

楼主(2014-11-29):
欧姆PLC如何实现阵列位置控制

网友A:
表格预先设置好 用变址

楼主:
有专门的指令吗,是什么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格预先设置好 用变址
说的不错。赞一个。我手上的案例就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网友C:
那位大侠发个案例学习下

网友D:
[attachment=129296]
功能:示教矩阵的四个角的坐标,保存到“坐标表”中,指定遍历方向(0~7共8个方向可指定),指定X方向Y方向的矩阵里面的工件个数,索引矩阵中任意工件,即可算出此工件的X/Y坐标

网友E:
不是很有白,那位发一个出来看一下

网友F:
6楼的牛叉,应该是做过类似项目,可否发份程序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G(2015-09-09):
那位大侠发个案例学习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