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9):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个问题,伺服马达在不同的行程的情况下,能达到的速度怎么去计算?马达运行所占时间不同的行程,能达到的最高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该怎样去计算呢?

楼主:
比如说,伺服马达转1/4和1/2,10圈所能占用的最小时间该怎么计算?

楼主:
怎么没的人回答哟

网友A:
这个软件你用上
真诚感谢!你好,这是计算电子齿轮比的吧?我想知道的是怎么估算马达运行所占用的时间?
附件: 電子齒輪比.zip (8 K) 下载次数:39
  • 下载积分:+2(li051005) 热心助人!

网友B:
    感谢3楼的分享,软件很好用啊。

网友C:
    减速比从1:1 变成2:1  电子齿轮比应该是应该分子增加 而不是分母增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