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指令不工作

楼主(2014-11-29):
首先我把值用MOV指令放到寄存器里D100里,然后我用运算指令读取D100和伺服反馈过来的脉冲值D200做加减运算,放到D300里。可是我在线运行时,只看到反馈过来的值D200在变化,而运算结果它不变哦,这是为什么了???触点用M8000

网友A:
要确保cpu的程序和你监视的是一致的,另外看还有没有其他关于d300的赋值、运算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