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MR-J2S-40伺服不工作

楼主(2014-11-29):
把L1L2接上220V 电源 LED灯亮了 但是显示屏不显示 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我接线错了

网友A:
L11 L21也要接220V电源的

网友B:
看一下说明书上的主接线图

网友C:
在侧边有个五针的插座L11 L21接上220V电源

网友D:
多看书啊!

网友E:
一楼正解。

楼主:
谢谢你们 已经转起来了

网友F:
L11、L21肯定要接220V的,控制电源
但是动力线要是220V的话,不是应该接L1、L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