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其它屏同步显示,如液晶电视机

楼主(2014-11-29):
最近公司有个订单,客户在要车间装一台大的显示器,显示设备的运行状态,有没有做过的,请指点!

网友A:
PC主机+组态王,延长线+大屏液晶显示器到车间

网友B:
这个一般用组态软件了,我想没哪个厂商会把触摸屏做到电视那么大...

网友C:
弄个触摸屏、摄像头、大显示器,搞定。
keven1

网友D:
威纶通有完善的解决方案!
http://www.weinview.cn/Product/weinview_100.html
http://www.weinview.cn/Product/weinview_94.html

网友E:
简直就是折腾人啊,什么重要的订单

网友F:
顶起4楼,自己看资料

网友G:
顶4楼,维纶通有DHMI信号的,接多大的屏都可以。

网友H:
你可以购买触摸屏的时候再买一块该触摸屏的RGB视频输出模块,富士,Proface等都有型号。
Good Luck~

网友I(2015-04-17):
可以实现的,一下的方案你可以参考,支持各种PLC,比如西门子,三菱,台达,欧姆龙,信捷,永宏等PLC,通讯接口为rs232或者是rs485接口进行通讯。
[attachment=134112]
组态软件

网友I:
可以实现,可以参考一下的方案哦 ,成本400元左右可以实现,采用组态软件开发界面。
[attachment=134113]
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