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参数问题

楼主(2014-11-29):
三菱较老的伺服了 J2-70B的 从设备上拆下来 线全部接好 接上马达HC-KF73B(带刹车(
通电 显示D1正常 用软件调试 驱动器调到F位置 读取参数保存 试运行 JOG
出现 什么刹车信号没有 怎么回事啊 要短接那个信号吗 ?
还有过了一会 我把参数全部恢复出厂设备 全部写入 断电重启后
报警37(参数错误( 心想完了 准备把保存的参数写入 写后断电
重启 问题依旧 怎么回事啊 写不了参数了吗 要怎么才能把参数进去呢
这个驱动一定用通讯定位模块才能把参数写进去吗?
问题一 带刹车的电机 怎么才能让马达转起来 怎么短接刹车信号
问题二 这个驱动用软件写不了参数的吗 软件用的是SETUP81的
问题三 怎么复位这个37报警
希望知道的人能帮助下
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说话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J2-70B 后面有没有后缀,带后缀和不带后缀的参数定义不一样!

网友A:
刹车信号没有,翻译描述不准确,应该是内置制动电阻和外置制动电阻选择错误,参数重设下就好了!

网友B:
把参数恢复到出厂,看说明书,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楼主:
70B后面没有其它型号和了 怎么恢复出厂啊 不是内置制动电阻和外置制动电阻选择的问题
现在是要怎么不让它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