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300plc 模拟量模块设置为电压信号但是piw数据显示7FFF

楼主(2014-11-29):
300plc 模拟量模块设置为电压信号但是piw数据显示7FFF,测量模拟量电压信号正常。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如果量程卡正确,则可能模块坏了。
盟主

网友B:
信号上溢出。检查接线,最好是按标准接线,注意直流源的接地。

网友C(2015-01-04):
超过设定值了,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