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扫描截面的接近开关

楼主(2014-11-29):
为了检测通过的细钢丝,但是钢丝每次通过的位置可能不一样,也就是会有偏差,现需要一个可以检测一定范围的接近开关,也就是传感器,就是可以检测竖直截面内通过的钢丝,请问有这样的传感器吗?叫什么名字?

网友A:
钢丝多粗,在纺织行业有一种检丝传感器,丝在传感器凹位中经过,断丝报警的

楼主(2015-02-12):
钢丝很细,一般在2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