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手上有S7200与三菱GT1155通迅线的接线图

楼主(2014-11-30):
哪位大虾手上有S7200与三菱GT1155通迅线的接线图,小弟想自己搞一条,谢谢。

网友A:
用PC/PPI下载线就可以了, RS232-RS485不是几条线就能搞定的!

楼主:
通迅线不就是几条线接上就能搞定的吗?还用怎么弄,我现在是不知道两边的针脚定义。

网友A:
如果都是RS232或者说都是RS485 就可以直接,现在一边是RS232 一边是RS485,要电平转换,所以.......

网友B:
你看下触摸屏的通讯手册,界面里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