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C-P4 定位求助 急!!!

楼主(2014-11-30):
我现在要控制6台步进电机
用FX3UC 16MT D(SS)P4 + FX3U-2HSY -ADP 编程怎么编
指定输出脉冲数 指定输出脉冲频率 指定输出脉冲的输出编号 指定旋转方向的输出对象编号
DRVI D10 D20 Y0 Y4
DRVI D11 D21 Y1 Y5
DRVI D12 D22 Y2 Y6
DRVI D13 D23 Y3 Y7
FX3U-2HSY -ADP这一块怎么编?模块要设置吗?还是插上去即可?
插上FX3U-2HSY -ADP还能插RS485模块吗

网友A:
FX3U-2HSY-ADP 只能用在FX3U上,最多带2个,FX3UC不支持! FX3UC可以带FX2N-1PG(2N-1PG已停产,现在市面全新的基本上全是仿的,现在为FX3U-1PG) 另加FX2NC-CNV-IF或者FX3UC-1PS-5V 转换板

网友B:
可以可以这样,3U的PLC可以驱动3个轴,在加一个3U的plc来驱动另外3个轴,中间用485通信。。N:N...这样感觉应该好编程点,新手想法!

网友A:
两台PLC用通讯控制注意事项:注意要控制的D和M的数量有限制!相互控制时不要用上升沿下降沿这些,最好有有闭环的响应控制,不然就卡死了!通讯不一定很稳定!这是最要命的! 最好用X Y点来控制流程,用M点三天五天死一次机,你会很郁闷@

楼主:
谢谢三位。看来还是用两台3U省成本些。问题是我现在还有16台变频器要用RS485通信控制。 两台3U N:N 的话,会影响变频吗?

网友A:
FX3U 支持双通道通讯,不影响!但是变频器通讯协议只能控制8台, 16台要无协议通讯,哪就是轮询,一台一台的控制了! 要不用FX3U-485ADP-MB 走MODBUS可控制32台